关于累计误差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0-01-06):
在做机械设计过程中,各个零件设计好之后,装配到一起的累计误差(尺寸公差、平行度等)应该怎么计算?

网友:
求解装配尺寸链

网友:
装配时遇到积累公差超差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这个问题的讨论佷有普遍意义。一般来说,从设计上来讲,就要预计到会出现此问题,从而设计一个尺寸调节环节。首先,将涉及的一组相关的零件的尺寸链及公差链进行计算,并进行适当的调整,调整的原则是大零件、复杂件的公差适当放宽,目的是提高成品率,减小不必要的损耗。小零件的公差可以做的高一些,即使超差造成废品也没有多少钱。同时,设计时就要明确,如果积累误差超差,要调整哪个零件,通常,只调整一个零件(而不要调整好几个零件)。设计时,在这个零件的要调整部位,标尺寸时有意预留出一定的加工余量,就是为了最后调整时配做的。同时在装配图上的技术要求内,写明该零件的哪个地方的尺寸是用来做调整的,修整时修哪个面的哪个尺寸。注意,不可将要修整的零件选成要进行表面处理的零件,以免外观难看和会生锈等等。
要注意,凡是大批量生产的设备,一定不可以这样调整,否则将会给装配和修理带来巨大的麻烦。大批量的产品,就要尺寸链和公差链形位公差的设计合理,测量可靠,装上就行。
对于单件生产或是小批量生产,通常都是使用通用量具,生产时一般只是测量单项公差,很少测量形位公差,很容易发生互相配合的两个零件,轴、孔测量尺寸都合格却装不上的情况。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很多机械厂现在都没有了计量室,量具缺乏必要的计量与维护,量具本身的精度就没个标准,其测量的零件也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种情况,加工孔的人员生怕尺寸大了会报废,就尽量把孔加工在尺寸下限附近,也就是让孔尽量地小一点,同样原因,加工轴的人员总希望轴的尺寸尽量大一些,即使不合格还可以再修理。再加上形位公差超标,自然装配就有问题了。还有,设计人员在设计时,不顾企业的实际设备情况和人员的加工技术能力,一味追求加工的高精度,和配合的高精度,结果是装配时件件要修,反到精度更差了。当然,什么样的公差为合理,这就是设计的水平了。

网友:
这个属于“公差分析”研究的范围,在论坛内搜下,会有收获的

网友:
proe有个专门的公差分析模块
我记得还有个国外的软件专门研究这一块的(由于金融危机当时还可以申请免费版,现在不知道了)

网友:
国内现在出了一个尺寸链计算和公差分析的软件,有兴趣可以联系QQ:6025508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