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在不锈钢上面攻丝---请教

楼主(2010-01-06):
谁能解决手工在不锈钢上面攻丝的问题啊?
202或304的不锈钢很粘,我试了好几种方法,都不行。我实在是没招了
希望大家给点建议。
不锈钢板仅仅是攻丝难,可不锈钢角钢直接就连孔都钻不上了,难道真的是我们的进得材料材质有问题?

网友:
不锈钢比较韧,手工攻丝是比较难攻。可考虑分头攻、二攻,可以好点

网友:
不锈钢钻孔要注意不要造成表面硬化,否则更难加工,钻头用含钴高速钢的钻头,丝锥用不锈钢转用丝锥,再加专用攻丝油,基本没什么问题

网友:
呵呵,学习了,上次就把丝攻断了

网友:
不好做,不锈钢的加工很麻烦,用手用丝锥基本上搞不了的,推荐用兰量强力丝攻,专门搞不锈钢丝锥的

网友:
专用产品!!!

网友:
攻丝

1,底孔比正常要稍大一点
2,加机油,且经常回转,断销
3,一定要分头锥和二锥

钻孔

要求:1,没转一个孔需磨一下,保证锋利
2,在钻头下放置一块砂布,有利于钻孔和排屑
3,切记钻头不锋利而在孔的位置干磨,这样热了之后,钢就变硬了,攻丝将是大难题了。

顶楼上一个,我是湖北双耀的老客户了,呵呵

网友:
不锈钢材质发粘,一般的钻头和丝锥不进,老困难了。。。。

网友:
确实比较难攻,我看车间的师傅大多数情况下是分头攻、二攻进行(我们生产机器90%是用304)

网友:
七楼的讲的相当的到位啊,可以采用高钴钻头钻螺纹底孔,孔要大一点(比普通的碳钢上攻丝时的底孔大0.1mm左右)采用螺旋丝锥或头攻二攻配合,采用油酸或氯化石蜡(强力推荐)作为冷却液

网友:
学习了!0 }# X8 O# Q5 u7 V
讲的不错

网友:
真是高手好多啊,受益匪浅

网友:
我的经验是找一 个普通头攻丝锥,把丝锥的切削刃磨成负前角。用起来还很管用。注意只要磨一 点点就可以了,(自己掌握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