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热交换器与空气散热器的设计

楼主(2010-01-06):
现有一台鼓风熔炼炉,出口烟温达1200°,想用气气热交换器进行空气预热并初步降温到600°,不知道用套管式的换热器可以达到不能?空气散热器是怎么进行计算的 从400°降到100°需要多大的表面积,请高手给予帮助

网友:
这种温度,想用气-气热交换器进行空气预热并初步降温到600°,不能用镍合金热交换器了,一般要用陶瓷材料的,陶瓷材料有小球和蜂窝的,你可以选择,或者汽化冷却散热器。
从400度降到100度,可以用金属热交换器,
多大面积,要看你的热流量,
论坛有换热器的书籍,下载一本,看一下,

楼主:
谢谢蛤蟆了 问题是 用什么形状的  可以达到预期效果

网友:
你不是玩这个的吧?假如不是,很难一句话说明白,
先把你的所有条件发上来,包括什么东西产生的热量?灰分、水分、腐蚀性程度、单位时间的热量、热量向何处去等问题,再说一下你的预算是多少,看你能不能玩?

如果是冲天炉,或有色炉,或高温锻造炉,你就不用发了,直接找炉子配套厂,你说你要配套热交换器,厂家会告诉你用多大的换热器。

楼主:
是除尘工艺里的 1.3T的古风熔炼炉,电加热的,烟尘量10000m³/NH,出口温度1200°,烟尘主要颗粒成分是氧化锌。少量的二氧化硫,可以不计,主要是考虑对后续的布袋除尘影响,布袋耐温200°左右,流程大概是熔炼炉---------气气热交换-----------旋风除尘器----------空气散热器-----------------布袋除尘器。而根据现场运行情况看来 烟道,空气散热器变形严重,现在需要从新考虑这个降温措施,我不是专门做换热器的 据说换热器不是那么好做

网友:
这么高的温度,你用气--气热交换器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对冷空气进行预热吗?假如是的话,建议你采用蓄热方式,即进出都走一个烟道,用换向阀控制,蓄热技术现在已经成熟了,是的话,你回答一下

楼主:
1.预热冷空气回炉利用 节能2.就是为后续布袋除尘降温 蓄热技术?走同一个烟道?

网友:
现在都用蓄热技术,有10年了,早就不用高温的空--空了,
你找一个做热能的公司,或设计炉子的公司,把你的偏好告诉他们,你是喜欢用蜂窝的?还是喜欢用小球的?都可以的,小球的寿命长,蜂窝的效率高,看你的偏好了,
风道是方形的,断面和长度他会告诉你的,三通阀你可以自己配,也可以找他配,
有钱,找一个大公司,或大的冶金类设计院,没钱,找一个南方的炉子公司,都没问题,炉子小的话,谁做都差不多,找大单位也是外包,一样的,

楼主:
补充一点 该交换器主要目的是用来散热的 附带冷空气预热功能 因为用不了那么多的预热空气 所以一部分还是排到空气中 烟气含尘比较多 最好采取的是竖直安装不已积灰

网友:
你说的还是不明白,多数的热要散掉的话,应当是采用汽化冷却,可以产生一部分能量而不是白消耗掉,另外一部分采用蓄热技术回收能量,

网友:
久违了,过街蛤蟆,你真是太厉害了,知识面太广了。
的确,换热器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的,如果自己知道的不多,就找一个专业的公司,全帮你搞定。

网友:
偶像 蛤蟆 老大来我们区了,膜拜。

网友(2010-03-21):
这种温度,想用气-气热交换器进行空气预热并初步降温到600°,不能用镍合金热交换器了,一般要用陶瓷材料的,陶瓷材料有小球和蜂窝的,你可以选择,或者汽化冷却散热器。
从400度降到100度,可以用金属热交换器,
...
引用 网友A:

请教过俠,陶瓷散热器虽然有很多小球和蜂窝,但是在有大量灰尘的情况下也会吸附灰尘,造成更大的接触热阻。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因为我也涉猎过一些散热问题,但是在使用陶瓷作为导热材料的情况下遇到过这种问题,一直没妥善解决的方法,能否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