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削裂纹就是因为磨削热吗?

楼主(2010-01-06):
磨削裂纹就是因为磨削热吗?

网友:
基本上是,也有材料缺陷所致

网友:
忘了以前从哪弄来的了,楼主可以看看

网友:
热处理要好,磨削时注意砂轮的选用要配套,冷却液要充分,控制磨削速度

网友(2010-08-03):
磨削裂纹是一个综合因素。

网友:
磨削发热淬火产生裂纹,如果不产生淬火,当产生脆性组织时也会裂,不晓得我说的对么,请高手指点。

网友:
磨削裂纹共有2种:磨削热处理不当可以产生磨削裂纹,  还有一种磨削裂纹是淬火钢随着温度有梯度的升高,内部马氏体膨胀,磨削外表面收缩,使钢件表层受张应力而发生裂纹。  欢迎指正。

网友:
只要工件与砂轮参与了磨削就会产生磨削热。
但是磨削热不一定会产生磨削裂纹。
磨削裂纹是磨削烧伤的一个现象!
也是磨削热达到了极化的现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