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辐射散热怎么计算?

楼主(2010-01-06):
一般来说散热除了热传递还有热辐射散热,辐射散热怎么定量分析?

网友:
目前所知道的就是公式了,具体工作涉及到较少

楼主:
还是谢谢你啊

网友(2010-05-12):
有没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比较复杂,好像目前还不能定量分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