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氨酯硬度能达到多少

楼主(2010-01-06):
请教一下,外径220压辊表面聚氨酯包胶,要求包胶硬度达到邵尔83-87,采用什么加工工艺才能实现?

网友:
看你的混胶与捏合了,看材料来源和设备,意大利的比较好,0 r# C5 }5 u$ [8 t8 G
你的 参数可以达到,找工厂做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