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做出来不同心呢?请教!

楼主(2010-01-06):
如图补充下尺寸,直径50(+0.03;+0.05)直径80(-0.02;-0.03)

 首先我先说下我的内孔加工方法:
首先,材料是灰铸铁,内孔开粗留余量1MM,直径58和81空位直接车到尺寸。
其次,精车内孔。直径50镗一刀留20丝左右余量,用铰刀铰过,再车直径80的轴承位。

现在我碰到的问题,因为铰刀是可调节铰刀,我在铰内孔时,前面几个用与它相配的零件调试,过程中尺寸多少有点偏差,
可是我突然发现,用铰刀铰过后,在镗一刀(10丝左右),从卡盘上拿下来看居然没镗圆,一半没镗过。再试次,保证工件没动,铰过,镗。还是样。为什么铰刀铰的不同心呢?很郁闷,我的铰刀是做个套,一头跟铰刀配,一头夹在尾座钻夹头上,

还有,这工件内孔我是打算一次装夹完成,可是因为工件较长,用内径百分表测量直径50的尺寸极不方便,测量不出来,误差很大,基本放弃加工过程中测量,只有拿下来后从另一头测量,做的心里没底。

次工件是跟另外个键轴配的,要求键轴能够转动,键轴的尺寸是直径50(-0.01;-0.02)

请教各位:有什么好的办法加工次工件,或者,我的加工办法有什么错误的地方??
  谢谢!!请师傅教教我!在线等。。。。

楼主:
直径65改成50,图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第一次上传图片,上图不够好,再来个更清晰的。谢谢。(65改成50)

网友:
看不见图,在发一次

网友:
看不到。不知你什么东西,我感觉你说的让我看不懂。

网友:
你的速度,和进给是多少?

网友:
铰刀是不影响同轴的,应该是车的时候就有误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铰刀铰的时候,转速是31,进给是手摇尾座手柄,比较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么说,确定排除铰刀装在钻夹头上的问题了?
听你这么一说,也有可能车的时候有误差,因为我批量开粗完,是再次装夹批量精车。余量是1MM,车床装夹的也不是很正,有可能没车圆,就铰了。
今天上班的时候,打表试试,保证内孔跳动。。

楼主:
这张图,就是内孔三个台阶。直径65改成50,右边没显示出来的没什么,就是直径50的通孔

网友:
把图纸发出来大家讨论

网友:
不是铰的问题吧,铰不是不影响行为公差么,你说的和图不一样啊
你没看看工件装夹和前面车的有没有问题啊

楼主:
我现在考虑要不要掉头车,外径车到位,用中心架架住分两次掉头车,这样直径50的(图纸上标的是65)可以测量出来。就怕同心问题,数量多,不能出问题。就重要是也没中心架,申请上面买也要费一番口舌。
我现在这样加工,感觉应该可行的,大家都说铰刀没问题,那估计是刚开始车的时候出问题了,工件较长,车50的位置振刀挺严重,或许分两次车会更好点,再铰。你们说呢?
我最开始是考虑铰刀装夹有问题,夹住那么一点,伸出来那么长,但是如果我镗圆了,铰刀会不会自动定心?不会出现不同心现象??如果我没镗圆,装在卡盘上想看也看不了。
现在我目前最大的疑问就是:会不会在镗的时候没镗圆,导致铰刀铰出来不同心,所以,下次我会镗完后取下工件看看。。。
大家怎么看待,希望你们能够帮助我!谢谢!!

网友:
我给你提点建议,第一:尾座轴孔间隙过大,尾座中心与主轴中心不同心,,第二:镗刀安装是否到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