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30是什么规格的刀柄?

楼主(2010-01-06):
有一台巨浪的机床(CHIRON),刀柄的格式是 sk30  DIN69671, 这个是什么规格的刀柄啊?

网友:
可能是和BT30的锥度一样的吧。。。

网友:
din69871标准的刀柄,一般德国机床配的比较多,国内的标准叫jt30

楼主:
din69871标准的刀柄,一般德国机床配的比较多,国内的标准叫jt30
引用 网友A:

jt30怎么没有听说过啊?

对应是 BT30 DV30 CV30 中的哪个啊?

网友:
应该是DAT类吧?

网友:
呵呵~如果是在搞不清,可以看刀具样本上din69871标准的那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