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缝砂眼漏油,急~!

楼主(2010-01-06):
向各位高手请教焊缝砂眼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用什么样的解决方法可以从根本上杜绝砂眼?我们主要做液压油箱,每次都是焊缝砂眼漏油,客户投诉比例较高,现在急需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主要用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的,焊丝一般都是0.8的直径。)目前我们所用的试漏方法是把油箱加满水,在适当的用橡胶锥外壁,这个方法不能有有效的测出焊缝存在的一些小气孔砂眼漏油。。。。希望得到各位高手的见解~!!!!谢谢~!。。

网友:
我 略懂皮毛, 也 不 知道说的准不准

成本原因,我们 大多用的 金桥焊丝0.8的,二氧化碳压力调节高一点,做到充分保护。
两块铁板的厚度最好一致。
焊完后可以密封充气,为防止变形内部设计拉筋,而后肥皂水实验焊缝。如果有泄漏,用交流弧焊机复焊。
也可以不加压,加柴油密封后滚动油箱,保证焊缝内侧都浸过油,静置24小时后观察。

柴油的渗透性比水要强,不过要做后期清理。

网友:
如果不出所料,LZ 是山东的,做的 是 装载机油箱

网友:
我觉得还是在工艺方面有问题,比如焊缝附近的处理、焊接参数的标准、co2的流量等等

网友:
正如2楼所说,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如果气体保护不好最容易出现贯穿性气孔,用药性焊丝效果会好点;检漏的方法:用连接法兰等将油箱密闭,然后向内充压缩空气,在油箱外侧涂肥皂水会很直观的发现漏点;补焊时也要注意,可采取电钻划窝或打磨得方式将漏点部位处理好再补焊,否则会从旁边漏 。

楼主:
2# 北方的狼1976 谢谢~!
关键我们这是成批量生产的,用煤油不使用,没效率。。。

楼主:
4# 港口维修 对工艺方面是要得改善。。。谢谢

楼主:
5# 黄河湃 因为我们这是3个厚的板料,厚板可以用气压。。。谢谢

网友:
你可以用药性焊丝,用氩保气试一试,保护气体的流量大不一定好,要经常检查焊嘴内部是否有飞溅,要控制好焊嘴和熔池的距离,焊缝里的针孔一般是和被焊的母材,焊材,气体关系最大
1:清理焊道保持焊道的清洁,焊道不可有水汽.
2:焊材的材质标号比母材要高一点.

网友:
与你使用二氧化碳有关,是否可以采用氩弧焊?成本高些

网友:
你可以尝试用打压的办法来试漏,无非就是做几个连接法兰,用几个快换接头,根据条件,用气压比较好,压力不用很高,可以做一个水池,浸入里面,看气孔。补焊用版主的办法就很好,建议用焊条补焊。

网友:
给你个思路。解决问题先要高清是什么问题!
它为啥要漏油呢?因为有贯穿孔。
多大的孔要漏油,多大的不漏油?lZ知道吗?
有贯穿孔,是什么样的孔呢?气孔?切开来看了吗?
若是气孔为什么要有气孔呢?
焊接材料打磨干净了吗?有锈,有油,有水吗?
焊接材料怎么样啊?二氧化碳气瓶纯度怎么样啊?你把冷凝水放出来了吗?
回答了上述问题,估计就差不多了

网友:
你用合肥皖仪科技的氦气检漏系统,是干式快速检漏

网友:
这恐怕要从工艺上找原因了,在整个生产过程中严格按照工艺进行操作

网友(2010-02-21):
我们是也是用CO2焊接的``密封油箱``大桥牌1。2焊丝`充气试压``效果不错`

基本不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