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防止电动机因为缺相烧坏,应增加什么电器来保护?

楼主(2010-01-06):
在安装线路前面,应增加什么电器来保护?

网友:
有断相保护,你选一个就可以了

楼主:
1# 416671858 谢谢你的回复,缺相之后为何会烧电机?

网友:
缺相之后,电机会有低沉的嗡嗡声,如果不切断电源,很快就会被烧掉的。

网友:
说来话长,无法祥述,大虾看看电机的书比较好

网友:
加上热保护装置。

网友:
加热继电器或断相保护都可以

网友:
过流断路器。(白色的那种,三相)

网友:
要注意的:在运转中热继电器在保护时电机都在快烧坏的边缘了

网友:
修过德国机器上的电机内部绕组上串接了一个热敏电阻,缺相后导致温度升高就会自动断开。如果是变频器或PLC控制,内部就带有缺相保护措施的

网友:
我在网上找到的资料,希望能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