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液压传动系统设计——请教

楼主(2010-01-06):
有一液压传动系统,设计工作压力为16MPa,执行机构所需扭矩为1500Nm,转速为7r/min,若所选液压马达的排量为70立方厘米/转,在液压马达和液压泵之间有一最大流量为30升每分钟的流量控制阀。

则,依题意知,液压马达的实际最大工作转速为476r/min,液压马达的实际输出功率为6.8kW(总效率为0.85),也即液压马达的输出扭矩为136Nm.

若按题意选择减速机的减速比为60(其最大工作扭矩为5000Nm)。那么,液压马达经过减速机后仅需提供25Nm的扭矩即可。而现在马达提供的输出扭矩为136Nm,问题是:1.液压马达提供的扭矩远远大于执行机构需要的扭矩,这样液压马达的转速是否会提高很多,导致执行机构的转速超过7r/min?2.若液压马达输出的扭矩为136Nm,那么,经过减速机后,其输出扭矩将达到136x60=8160Nm,这个数值实际能达到么(它已经超过了减速机的最大工作扭矩),若减速机能达到这个数值,将会出现什么后果?

题目叙述的比较长,请大家耐心看,这是一同事提出的问题,我也解释不了,前来请教各位,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你这啥马达 70立方米每转, 马达是压力低输出扭矩就低的 , 而且可以换减速比来调整最终输出扭矩的!

楼主:
对不起!排量的单位错了,是“70立方厘米/转“。

楼主:
对于问题1我的理解是:

执行机构的负载远小于马达提供的扭矩,那么系统会自动适应执行机构的扭矩,而使系统的功率降下来,即降低系统的工作压力来适应

执行机构负载的变化。不知我的理解正确与否?能这样回答我们同事的疑问吗?请液压传动高手指点。

网友:
转速由流量决定了,马达最高转速由流量限定了的。若流量为最高速,负载小则马达的压力就小;流量未到最大速,负载小,马达则会加速到最高速。若采用负载敏感系统则是不管流速多少压力都跟负载稍微高一点。
如果你的需要的扭矩限制定了,则在系统中重新设定溢流压力来做保护。如果设定压力高了,而你减速机前面有不正常情况卡住的话,压力高则会先损坏减速机或其他机构的最薄弱处,而不是停止转动。

楼主:
多谢5楼的老师!我再理解您说的。

网友:
我认为 第一,扭矩是驱动能力,并不是实际工作中的转矩,流量才决定马达的转速
       第二,系统压力取决于负载,当你外在的阻力比较小的时候,系统压力建立不不会很高。马达的输出压力也比较有限,所以我认为减速器不会被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