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电机调试问题---请教

楼主(2010-01-06):
松下伺服电机在调试时,能通过调节驱动器参数(不接运动控制卡)让电机转动吗?请示教。

网友:
光转就行吗?
一般是可以的,用过的三菱伺服是可以的,通用伺服都差不多。设成速度控制模式,接启动信号,速度可在参数中设置。你看看手册。

网友:
好像是可以的,需要进行设置

网友:
完全可以,详见操作手册

网友:
速度控制模式应该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