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粉末冶金做柱塞泵的转子、球铰、滑靴,是否可行?

楼主(2010-01-06):
本人现在有这么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想用粉末冶金做柱塞泵的转子、球铰、滑靴,不知道可行性如何。
由于本人没学过这方面,具体有几个问题想问问:
1.粉末冶金工艺制品能达到的表面粗糙度是多少,如果要达到高的要求是不是还要经过机加工?
粉末冶金制品的机加工能力如何,能否达到Ra0.2的表面要求?
2.粉末冶金制品(假如是不锈钢粉末做的),耐腐蚀性如何?因为可能用于腐蚀性的环境,比如海水。
3.粉末冶金制品的表面处理工艺怎样,跟常规的材料热处理有很大区别吗?
4.有没有什么好的材料(比如复合材料)能通过粉末冶金的方式得到具有耐磨耐腐蚀性能的制品?
谢谢~

网友:
粉末冶金件的机械加工性能和热处理工艺应该还可以的,主要还是取决于原材料粉末.
表面粗糙度要高的话,需要衍磨的.
另外,粉末冶金件耐磨性能虽然很好,但是由于加工工艺本身的问题,会有内部和表面疏松孔,凡是需要有压力密封性能要求的地方都不是很好.
如果用作柱塞泵用零件,粉末冶金件可能会存在材质不均匀的现象.

网友(2010-04-13):
一个一个来!
1.粉末冶金制品经过磨削可以达到0.4,必须经过机加工,如果加工方式不一样,粗糙度也不一样,最后的是磨削
相对于S45C来说,粉末冶金有点难度,因为它具有孔隙,但是这个完全不是问题。目前具我所知还没有哪种方式能达到Ra0.2
2.不锈钢可以耐腐蚀,完全没有问题!如果海水的酸碱度大,还可以改配方!这个完全不是问题
3.热处理有区别!这点热处理完全可以解决!关键还是孔隙问题
4.现在已经开发了复合材料的原料!

网友:
柱塞泵的原理与空调压缩机原理基本相同。
现在空调压缩机的缸体上下缸盖都是粉末压制烧结的,工作面需后续机械加工,其余的地方无需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