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所示的两个蓄能器各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0-01-07):
各位前辈,哪位能给讲解一下图中所示的两个蓄能器各有什么作用,都是怎么实现的?谢谢

网友:
上面带安全阀组的蓄能器应该做应急动力源,下面这个应该是吸收冲击,个人觉得

网友:
这个图不太全

网友:
个人认为:上面起减震作用,在系统关闭后,可以为未画出的部分提供动力。下面的那个在主泵停止工作时可以实现保压,起系统保压做作用。

网友:
原理图不全,左上的蓄能器可能在左上回路中起什么作用,右下的蓄能器我认为是在速度换接回路起吸收冲击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