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齿高1.5-2mm,总高4-5mm 怎么样确认模数?

楼主(2010-01-07):
麻烦帮忙解决下这个问题:
齿高1.5-2mm,总高4-5mm 宽度30

这样能确认出模数吗?

另外,齿轮齿条的模数是有规定的,哪位大侠有不?

网友:
标准齿轮总齿高除以2.25就等于模数,但你测到的数据误差太大,很难确定模数。

网友(2010-02-06):
分度圆直径=模数*齿数;
齿顶圆直径=模数*齿数+2*模数;
先测出齿顶圆直径,再数一下齿数,即可以推算出模数。

网友(2010-07-03):
靠齿高确定模数不太可靠,除非是标准齿轮,要不就误差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