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步进电机带动直线移动工作台的问题

楼主(2010-01-07):
课题只给出步进电机型号,直线移动机构控制精度以及直线移动工作台惯量,请问如何确定步进电机工作方式已经步进电机到直线移动机构的传动比
求高手帮忙

网友:
比较直观的方法是用滚珠丝杠

丝杠旋转,丝母直线

比较知名的供应商有“东方马达”、“Parker

滚珠丝杠直线导轨之类东西可以去“THK ” 下载资料和索取样本,

他们的《综合目录A产品技术说明》是非常好的学习资料

自己要做的话一定先研究一下,少走弯路

至于传动比,就要看步进电机的额定输出转矩,这部分我不太懂不乱说了

欲知后事如何,期待高手分解。

网友:
如果用滚珠丝械的话,就没有传动比一说了。

这样的直线运比一般来说没有传动比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传动比的问题我能解决,主要问题是步进电机的匹配(或者说步进电机的校核),由于资料有限,实在不好搞的。
不过还是谢谢两位的回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传动比的问题我能解决,主要问题是步进电机的匹配(或者说步进电机的校核),由于资料有限,实在不好搞的。
不过还是谢谢两位的回答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匹配指的是什么?能具体说下吗?

网友:
应该是有步进电机了,是否与需传动的工作台是否匹配吧

网友:
机构很简单,买个步进电机和驱动器,接好线,加上方波发生器,就电机就动了,频率加快速度加快。

网友:
一般买电机的厂家的样本都有计算方法,楼主可以参考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