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产品像牙签,不知如何加工才不变型,和用什么刀具

楼主(2010-01-07):
今天接一活像牙签,生产时有变型和尖子部分折断的现象,材料是钛合金,外圆以滚好网纹的,锥度部分长28mm,滚花直径3mm,顶尖的直径是0~0.1mm,,现在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加工,还有用什么刀具比较好。求大侠指点一二,此活比较急,急!先谢了

网友:
磨床,,,,,,,,,,,,,具体也不知道

楼主:
我只有数控车,这产品一定要求用车的,不能磨。

网友:
期待高人解答

楼主:
现在客户同意,顶尖部分可以放大到0.3~0.4mm,其中锥度长13mm和17mm两种规格的产品我以做出来了,用数控车。27mm长的我还没想到好的办法。 刀片是用的DCGT 11T302FR

网友:
钳工磨    ~!!!!!!!!!!!!!!!!!!!!!!!!11

网友:
金属牙签?

网友:
用车床也可以磨的啊。

楼主:
请问车床怎么磨啊,一天能做几个啊?

楼主:
一定要车的。现在客户同意,顶尖部分可以放大到0.3~0.4mm。现在我有点眉目了,不过一天只能虽工80只左右,不知是否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故意刁难你的吧,虽说有些使用要求高的钛合金不能污染,但是也有可用的砂轮啊,再说了砂轮本身就是车刀的微型化,每个砂砾就是一个小刀片,加工特性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

网友:
用车头机试一下,有扶嘴的那种,效率会高些。滚花能否用另外的滚花机加工,这样效率会高些。

网友(2010-02-08):
你是那里的。现在我单位忙,估计排不上,用哈挺的估计可以解决

网友:
这牙签掏牙齿是什么感觉啊

网友:
用砂轮机,完了再抛光

网友:
求答,长见识

网友:
是不是可以做一个成型砂轮刀具 做成斜线型的 就直接夹住到刀架上 慢慢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