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槽宽测量

楼主(2010-01-07):
我有一个3.6X3的方孔,需测3mm的宽度,尺寸公差+/-0.012,孔深9mm,请教有什么比较有效的在线测量方法及量具???

楼主:

我己试过气动量仪测理,由于表面光洁度较差,不能用。拜托啦!!

网友:

楔形量块,,,,,,,,,,,,,

网友:

我己试过气动量仪测理,由于表面光洁度较差,不能用。拜托啦!!
引用 网友A:

那就用接触式的测头

楼主:

有接触式测头的气动量仪测头??

网友:

???有啊,但是为什么一定要气动量仪测头??机械或者电子式不行吗?我以为你是同行呢。方便的话图纸发我邮箱

楼主:

我是做产品,自己设计工夹量具。不知版主邮箱,加个附图吧。我想过很多个机械的量具,因为孔太小,一般的测头伸不进去。小孔内径千分表因为需要两个方向转动,测量效果不好。电子的想用微型位移传感器,但没找到合适的。需测尺寸,同时能测出两面的平行度。

楼主:

版主再帮忙看一下我设计的一个该方孔的量具,可行不?

网友:

我们直接有方孔侧头的啊 德国蒂亚泰斯的,任何形式的孔径都没有问题。王勇欢 15810845104

网友:

  看看这个适合你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挺佩服你的自己做。 “小孔内径千分表因为需要两个方向转动,测量效果不好”你可以结合零件外形看看能否加限制转动的措施;“电子的想用微型位移传感器,但没找到合适的”,你可以用杠杆引出来,加位移传感器;“需测尺寸,同时能测出两面的平行度”,平行度比较困难,你设计的方案可以的,和楼上一样,测量中间尺寸没问题,我做也不过是你们两个原理中的任意一个再加上我说的杠杆引出来好加传感器(有时候懒省事我也直接买德国的东西倒卖 )。测量时怎么结合你的零件定位才是真正需要认真考虑的,这就需要知道零件全貌。零件不大的话建议检具固定,零件往上放。我签名档有联系方式

楼主:

谢谢了!我的邮箱:tonyazhang@gmail.com

网友:

直接做个塞规,做个通止规。

楼主:

多谢版主指点!!零件确实很小,但是零件又不能放到检具上,零件在机床上加工,不能取下零件。

网友(2010-03-02):

可以用接触式电子/气动都可,气动的测量重复性没有电子的好。相比较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