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腐蚀打字

楼主(2010-01-07):
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叫电腐蚀
就是通过电流把模版上的字可到工件表面且不破坏表面的打字方式

我想问一下,打字后的工件经热处理后仍能看清么?

网友:
是电化学腐蚀法打标记,印痕很浅,适合光洁的表面,成品,之后再热处理是无法保留子迹的,
热处理后保留字迹,应当选择深痕作法,比如气动打标,

楼主:
谢谢,不过我看的好象是没有破坏表面啊

网友:
那得是保护气氛,一般热处理不行,

楼主:
多谢,抛光的话能抛掉么

网友:
软抛光抛不掉,用抛光机不行,

楼主:
也就是这只是很小的刻痕了?
请问软抛光是什么意思,我用的是400的砂带,一次抛光量约0.002左右

网友:
砂带抛光肯定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