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英制齿轮问题!急。。。。

楼主(2010-01-07):
齿数12T
DP(节径)2 1/2
节圆直径4.800”
压力角 20
齿顶高0.8628
根圆直径 4.114
弦齿厚0.713
请问一下高手怎么算外径是多少????

网友:
请问“齿数12T ”是什么意思?

网友:
此处12T的意思就是12个齿,T就是英文齿的第一个字母 2# yuhongw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