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负载敏感溢流阀声音消除

楼主(2010-01-07):
前段时间出差,遇上了系统中溢流阀啸叫问题。一般系统中这时候则是通过换溢流阀 或重新设定溢流压力来解决问题,但这次是配的负载敏感系统,所以解决方案就不一样了。
      事件经过是给以叉车公司新型的负载敏感节能叉车。在现场样机调试完成后,由于对方当初未交待清楚,现场的实际压力比预先的压力高了不少。现场就出现了溢流阀到高压力发生啸叫的情况。
     负载敏感溢流阀一般又一大压力的压力补偿溢流阀来做溢流,一个小流量的安全阀来做系统最高压力设定。现场在超过设计压力时,一上大流量高压力时则压力补偿阀处会发生啸叫。压力低一点,或流速慢一点则声音消除。伤脑筋呀!我一开始就直想换阀来解决,但国外许诺不需要更改,只需要重新设定压力补偿溢流阀的弹簧硬度和改变溢流节流孔孔的大小则可以解决,当时对此很是怀疑。
     但由于此机为样机,没有库存的阀,客户要求时间又比较急,则只能通过现场的调整来帮客户解决问题。于是,公司做了几个不同规格的节流孔,直径3,直径4, 直径5, 直径6的来代替原先的直径3.5的节流孔。现场通过由小到大替换来消除压差补偿溢流阀的啸叫声音。现场经更换后,最后确定做了一个直径5.5的节流孔,此时溢流阀的声音消除,而且系统建立和消除压力都比较合适,最后帮客户把问题解决了。

网友:
感谢狂风分享叉车比例阀升级改造的宝贵经验。
负载敏感比例阀回路中的溢流阀,通常是指压力补偿旁通溢流阀。在工作阀片负载敏感回路之压力补偿溢流阀之间配置有1-2节流阀,通常根据额定流量的压力在出厂时由厂家调定,用于稳定负载感应回路的压力,减少冲击。
叉车是价格十分铭感的机械,采用比例阀必然增加成本。
楼主最好能详细介绍厂家对叉车升级改造的想法,同时将液压原理图并附上说明供大家讨论。

网友:
楼主运气好啊,我曾经遇到啸叫,死活无法解决,无论在溢流阀的进口还是出口增设阻尼片,还是更换阀、管路,一直无法解决。只是系统中用电磁换向阀冲击加载就不叫,单调溢流阀就叫,后来只好冲击加载凑乎用了

楼主:
贝贝 我原先遇上的国内的溢流阀因为设定值为固定值,所以没办法调,只能换弹簧。但是负载敏感溢流阀因为它有两个节流口,而且是设定的压力值在一直变化的,通过调节阻尼片先导油与泄漏口之间的阻尼孔大小确实有明显的效果,但是这个现场解决的时候要靠配孔的大小了。但是遇上这个阀啸叫也挺奇怪的,出厂时候调试的都正常。到对方那边就是有那么一小段叫,伤脑筋呀!

网友:
经验很宝贵哟!
更改压力补偿回路中溢流阀处的节流孔大小,达到稳定回路的压力,消除冲击的目的。

楼主:
这次我们的客户因为是外销产品 而且要通过新的CE认证。
国外客户要求:1 叉车要求有OPS 系统 即人离座后则动作手柄无动作;
                    2 叉车的动作精度要高 ,操作稳定性要高;
                    3 使用环境要求舒适。
原先客户的车为内燃平衡叉车,配的是机械手动阀。叉车的动作很简单就: 前进后退, 门架的上升下降,门架前倾 后仰,货叉的左右横移及货叉的调距。
                    现在有的车辆操作是:
                    1 前进后退靠 换档配合踩油门来调节车辆的运行速度;
                    2 门架上升下降      将油门踩大,同时推动多路阀手柄;
                    3 门架的前倾后仰   踩油门,同时推动多路阀手柄,调节速度;
                    4 货叉的左右移     踩油门,同时推动多路阀手柄,调节速度;
                    5 货叉的调距       踩油门,同时推动多路阀手柄,调节速度。
操作者为操作方便现在操作习惯是:
                    1 前进后退靠 换档配合踩油门来调节车辆的运行速度;
                    2 门架上升下降      将油门踩到底,同时推动多路阀手柄到最大,
                                             微调时时推动手柄迅速关闭
                    3 门架的前倾后仰   踩油门,同时推动多路阀手柄,迅速关闭;
                    4 货叉的左右移      踩油门,同时推动多路阀手柄,迅速关闭;
                    5 货叉的调距        踩油门,同时推动多路阀手柄,迅速关闭。
由于发动机转速的变化 以及不同压力下泵的容积效率不一样,所以没次操作的动作都很不一致,
                    而且不同的人 动作效果不一样。
针对客户的要求:
                  我们采用了复杂敏感比例流量阀 配合专用的控制器 电子摇杆 及油门驱动控制器,来满足对方的要求,让别人花钱的同时也省钱。
                  现在改动后,我们的系统测试为
                  1 前进后退靠 换档配合踩电子脚踏板配合调压控制油门来调节车辆的运行速度,发动机运行在高效率区内。
                    2 门架上升下降      只需控制电子摇杆的开口大小,发动机油门回随着改变,而且负载的大小最运行速度影响很小
                    只受泵在高压力小内泄漏量的影响,为的是客户希望高载时速度不希望太快。微调时发动机怠速运行
                    3 门架的前倾后仰   只控制电子摇杆开口大小来控制速度,发动机基本为怠速运行;
                    4 货叉的左右移      只控制电子摇杆开口大小来控制速度,发动机基本为怠速运行;
                    5 货叉的调距        只控制电子摇杆开口大小来控制速度,发动机基本为怠速运行 。
                  现在的车 内燃机运行是靠近发动机的高效率区内,当燃比电喷的发动机要差些,但充分利用了现有发动机对现有车辆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网友:
学习了,楼主能把自己的宝贵经验与大家分享,非常感动

网友:
不知这图是所有问题,看不太清,如果是电子版的就好了。攀望能上载。 6# 紫剑狂风

网友:
谢谢楼主如此慷慨

网友(2010-05-13):
这个经验得研究与学习。

网友:
出口配置有2通压力补偿流量阀(CP2),该配置可实现多机构同步动作,

楼主的经验非常宝贵。我们常见的是负载敏感多路阀,而楼主为常见配置的插裝式负载敏感集成阀块,在国内车上比较少见。谢谢楼主慷慨分享。
图纸的阀的标号不大清楚,但原理还是很清楚,试着解释一下:
图中有三个比例流量阀RVP,门架上升流量阀(RVP)出口配置有2通压力补偿流量阀(CP2),该配置可实现多机构同步动作,即:升降与叉板侧移同步动作。该比例阀出口负载压力经SHU梭阀通往3通压力补偿溢流阀(CP3)的弹簧腔,该配置可以保证泵供油按负载压力提供所需流量,并旁通溢流多余流量。由于是按负载压力溢流(负载压力+补偿压力),而不是按最高压力溢流多余流量,所以可以大大减少发热。门架下降比例流量阀(RVP)为无动力下降,无需压力补偿阀也可实现多功能同步动作。另一RVP比例流量阀是其它辅助功能的主流量阀,与各换向阀配合可以实现各辅助功能的比例调速。该阀在出口也配置有2通压力补偿流量阀(CP2),该配置可实现辅助机构与门架升降同步动作。当多机构同时动作时,两个比例阀出口的负载压力经负载敏感回路通到SHU梭阀,压力高者得以通过,压力作用于CP3补偿阀,滑阀趋于关闭,泵供油经两个流量阀供各液压执行机构。由于采用负载铭感回路,多机构同步动作时,各阀的流量随阀口开度大小比例调速,而不受外界负载变化的影响,

网友:
这方面的东西接触太少,学习中。

网友:
很宝贵的经验,学习,谢谢

网友:
很宝贵的经验,学习,谢谢楼主

网友(2010-08-03):
冶金系统负载敏感所用较少,基本没见过,不太了解。

网友:
不错的学习资料,马上要毕业找工作了

网友:
一般溢流阀會啸叫,大部分壓力都在70kg左右最常態,原因是什麼?再研究 研究

网友:
学习学习,经验宝贵呀

网友(2010-09-13):
谢谢楼主,如此慷慨!谢了

网友(2010-10-28):
谢谢楼主

大家的榜样!

奉献自己,照耀他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楼主的分享,谢谢楼主的好帖子,看了给我们启发,思路.
收藏下载学习
只是若溢流阀压力波动又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2020-02-29):
HVS-12-08-AL260   恒力液压负敏感分配器       6吨小挖机    分配器异响       就像你说的啸叫一样      我想了解一下我该怎么处理   微信  15216139156

网友:
楼主在线请回复一下,留个微信,或者加我微信  15216139156,我很着急,还望楼主帮我解答一下

网友:
加个微信好友啊  楼主@紫剑狂风   我有问题想请教你  15216139156

网友:
加个微信好友   1521613916  我有问题想请教你@紫剑狂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