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1/8RC和G1/8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01-07):
请问一下,1/8RC和G1/8有什么区别?

网友:
标准不同,基本一样

楼主:
可为什么用G1/8的丝攻攻的牙,用RC1/8的接头不能完全装进呢?

网友:
一个圆柱形,一个圆锥形

网友:
RC是密封螺纹,G是一般锥管罗纹

网友:
都是牙型角为55°管螺纹  前者为螺纹密封(螺纹分布在锥度为1:16的圆锥内壁上)  后者为非螺纹密封(如需密封需要密封物或者连接后压紧被连接件螺纹副外的的密封面  )

网友:
楼上说得很对

网友:
1/8RC为圆锥外螺纹
G1/8可为内螺纹也可是外螺纹

网友:
又增长见识~谢谢

网友:
1/8RC为圆锥外螺纹
G1/8可为内螺纹也可是外螺纹
引用 网友A:

这里说错了,Rc是圆锥内螺纹。在这个标准里,R为圆锥外螺纹,Rp是圆柱内螺纹;配合可以是R/Rc或R/Rp。

网友:
一个是管锥,一个是管螺纹

网友A:
这里说错了,Rc是圆锥内螺纹。在这个标准里,R为圆锥外螺纹,Rp是圆柱内螺纹;配合可以是R/Rc或R/Rp。
引用 网友B:

赞同!!

R螺纹是锥螺纹,靠的是螺纹密封!
G螺纹是管螺纹,靠的是螺纹末的端面密封!买G螺纹的接头一般都自带密封垫的!!

网友:
1/8RC为圆锥外螺纹
G1/8可为内螺纹也可是外螺纹
引用 网友A:

RC应为圆锥内螺纹吧?R才是外螺纹!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
这些都学过,不过记忘了,看来还得加强记忆才行啊

网友:
我也想问一个 NPT1/4"   执行的是什么标准  从网上没查到

网友:
同样受教,谢谢

网友:
又长见识了

网友:
1/8Rc是螺纹密封型的锥管螺纹,G1/8是直管螺纹,按老标准标注的锥管螺纹应是带ZG或Z的那种。其中Z和Rc是一致的。

网友:
国标里面有的啊,查下就可以了吗,这也拿来问,不嫌麻烦啊

网友:
学的时候一眼就带过了,用起来才知道已经不记得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很对,标准改了

网友:
G用于低压,RC用于高压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