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最高可以淬火到多少度

楼主(2010-01-07):
45#最高可以淬火到多少度,调质后最好在多少度范围内?谢谢!

网友:
调质处理在HRC30-40

网友:
楼上应该是淬火吧

网友:
淬火淬到50~55应该没问题

网友:
最高HRC--60,一般不会这么高,60的话没有使用价值了

网友:
HRC40-45比较好

网友:
赞同楼上所说的

网友:
HRC40-50是淬火的,一般淬火到45以上都难

网友:
HRC38-48!!

网友:
调质处理在HRC30-40
引用 网友A:

调质能到这么高吗?一般都是在22-24左右。

网友(2010-02-10):
用水淬火,最高可达60度。用油淬火一般在50-55度,要是调质的话,可达28-40度

网友:
到HRC40-45左右,再高上不去了

网友(2010-03-12):
到底哪个硬度比较好呢?哪个高手指导下啊!
这么多,不知道听谁的好,淬火HRC45-55我在书上看到过!
调质一个论坛版主是说考虑强度用26-31HRC,考虑机械加工用22-26HRC

网友:
资料显示最高可以到HRC62

网友:
渗碳淬火,水淬,可以达到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