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精密零件尺寸测量

楼主(2010-01-07):
我有一个零件一长方孔2.9X3.9,要测量宽度2.9,公差+/-0.012,请问有什么比较有效线在线测量方法及量具。附图。气动量仪,我己用过,由于表面光洁度不高,测不准。

网友:
预算多少?
买台三坐标设置好测量程序放产线上

楼主:
三坐标没法放到生产线上啊!三坐标对工作环境要求太高了!

网友(2010-04-21):
气动量仪不准,是因为你没用到最好的气动量仪吧!

网友:
长方孔2.9X3.9做一个通、止规,简单方便。

网友:
这个孔是怎么加工的?

网友(2010-07-24):
采用CCD测量,可以达到你要的精度

网友:
建议你采用光学测量仪!你这个精度普通的定位测量误差比较高,并且你是在线测量!接触式的测量要求有基准,你这个精度快速机械定位基准的误差太高

网友:
杠杆量仪可以低成本的解决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