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纹联接的简单问题---请教

楼主(2010-01-07):
一般如果不写出螺距,比如M5,M6,M8,M10等,则它的螺距就为最大的那个??例如M8,则螺距为1.25,M10,则螺距为1.5

网友:
标准螺距,也就是粗牙

网友:
标准螺距!

楼主:
查表后我总结出这样一条规律:M4以下螺距小于0.5,M6以下螺距小于1,M14以下螺距小于2,粗牙螺距最大!!

网友:
粗牙的螺距都是标准的,楼主总结规律好像没什么意思。

楼主:
粗牙的螺距都是标准的,楼主总结规律好像没什么意思。
引用 网友A:

没有什么人能把整张表格记主,但总结的规律还是可以记的

网友(2019-06-06):
粗牙不标螺距,标注螺距的是细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