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M1332外圆磨,磨出来的产品是多边行---请教

楼主(2010-01-07):
上海的M1332外圆磨,磨出来的产品是多边形,请那位高手帮一下忙!

谢谢!

网友:
多边形?什么意思?多棱还是要磨一个多边形的东西?不明白,怎么这么多提问不能明确说明问题呢!!!!

楼主:
多边形就是磨出的产品外圆有棱边,不圆。

楼主:
摸出来的产品,在圆跳动检测上,千分表指针摆动很明显

楼主:
磨出来的产品,在圆跳动检测上,千分表指针摆动很明显

楼主:
主轴跳动和窜动都非常好,头架轴承更换了新的,也出现这总情况,产品的定位磨的

网友:
先检查一下顶尖孔,再检查尾架的顶紧力

网友:
是卡磨 还是顶磨

网友:
M1332应该只能顶磨呀 头架拨盘轴承应该影响不大

楼主:
产品是定位磨的,顶尖孔是研过的。尾座顶的有点紧

网友:
不圆吧,有可能是顶针顶的太紧,但这种可能是不很大,一般操作工时间长了都会知道一点
还有就是主轴头轴承损坏

网友:
可能和你的头架有关系!检查头架

楼主:
主轴头轴承与头架轴承都更换了新的了啊!但是还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顶磨,和头架轴承有什么关系?
你确认主轴没问题?
打表看工进爬不爬行,进到底推横进,看刚性够不够。
顶好工件,径向掰工件,看有无间隙,弹性变形能回表不算毛病。
难不成砂轮没修好,太钝或与工件材质不匹配。
另外,最重要的,该紧的螺栓都得紧好,尤其是横进和砂轮箱。全部检查一遍。

网友:
我遇到过砂轮太软,进给量过大造成的多棱

楼主:
我们用的是WA80K的砂轮,砂轮刚修好时磨得几件还将就,但后面的就不行了

网友:
你的其他参数好的话,你就要考虑是否是顶尖顶的太紧,承载问题,最好是找顶尖有压力环的或者是可以伸缩的.

网友:
什么材质啊,砂轮本来就需要定期修整啊

网友:
工件材质和大概外形应说明下,多长 ,直径多大
如果粗糙度没很高要求,80的砂轮有点细了,46,60的应该可以了
一般磨不圆都是中心孔不好,你说顶尖孔是研过的,那两顶尖质量好不好?
顶磨跟头架轴承是没多大关系的,鸡心夹头跟拨竿接触的地方要光滑,不能有台阶,高高低低之类
接下来就是砂轮主轴了,轴承都更换了新的了,要确保修过后各方面参数达到要求。

网友:
砂轮磨头有跳动,或砂轮未修整好,或带工件转动电机三角松动。

网友:
一般来说,工件圆度不好,应该是头架间隙过大,如果是表面有波纹,应该是主轴间隙过大,楼住所说的多边型其实就是放大了的波纹,所以应该检查一下如下各部的间隙:磨头的间隙(不是径向跳动,是最大间隙),磨头横向进给的滚动导轨的接触精度,头架与尾座的导轨接触精度(这个问题不大)

网友:
楼主的磨床磨头砂轮运转时发抖,有可能是磨头的轴瓦间隙没有调整好,也有可能是磨头电机的轴承不好,也会出现抖动的,这样的话,用修正器修砂轮,会发现一跳一跳的,砂轮也修不平。

网友:
尾座顶的紧不行,工件容易弯曲。还一个可能就是两个中心孔不同心或者中心孔不圆

网友:
你的工件多长?

应该是砂轮选择错误,工件过长顶的过紧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砂轮有没有震动

网友:
你先找个经验老的师傅磨磨看,磨床好多需要感觉加经验的,呵呵,不一定是机床问题。比如考虑砂轮等个方面的

网友:
一般在主轴跳动。至于其它的问题,一般有经验的磨工都能感觉到。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是零件材质的原因!

网友:
工件细长或砂轮和工件接触面过宽也可能产生这种现象。

网友:
除了前几楼上述原因,摸一下你的砂轮架震动,也许是你的砂轮做平衡没做好。还有,主轴瓦是新做的,那间隙合适吗?顶尖是新的吗?你的上工作台和下工作台之间有多少脏东西?是不是工作台中间拱起了?

网友:
楼上说的极是,多检察看看才能找出原因

网友(2010-02-06):
很简单砂轮不平衡

网友(2013-11-26):
真是学习了,正学习磨床了

网友(2018-08-10):
多改变几种工件转速。勤修砂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