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盘子是否装满的方法?

楼主(2010-01-07):
用输送带输送“圆环”到一个盘子里面,输送带是多列的放着“圆环”。盘子为四方的。
圆环均匀的输送一层在盘子里面。有没有传感器或则方式,判断盘子里面是否装满。

网友:
可不可根据重量来判断呀?

网友:
超声波测量,计算高度,很简单的

楼主:
超声波测量,计算高度,很简单的?
但是传感器放在什么位置呢?
圆环不停的装入盘子

网友:
红外线感测的,装在最高点。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
如果单个圆环的重量是固定的,用重量来判断盘子是否装满是最简单的啊。以下如何?

网友:
用光电开关判断圆环的高度是否超过盘子

网友:
红外线报警很好用

网友:
可不可根据重量来判断呀?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个能实现,是最好的办法了。什么传感器也不用了,简单实惠。

网友:
重量法也需要称重传感器啊,在选择电子称的对于分辨率和量程一定的匹配到圆环的单重和总重量,,还涉及到圆环是不是规则的排放。楼主好像已经解决了吧。

楼主(2010-03-01):
我现在考虑两个方案:1.激光传感器,可以设置多少时间感应才动作的(基恩士的方案)
                   2.外设时间控制.没种规格的圆环,装满大概要多少时间

网友:
加个光电开关计数呀!先数下装满盘子要多少个圆环,假如50个,在要到盘子的地方加个开关计数。到了设定的数如50个就报警或者停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