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过载继电器有缺相\过载\短路的保护功能吗?

楼主(2010-01-07):
我想将它用来做三相异步电机的缺相保护电器,不知道可行?

网友:
热继电器只有过载保护功能,正常的三相异步电机接线是无熔丝开光+接触器+热继电器+马达。基本上够了。

网友:
可以用电子的热过载继电器,以上功能就都有了

网友:
可以用的!短路过载保护!

网友(2010-05-05):
需和其他元件配合,纯粹用做缺相和短路保护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