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MG10200无心磨,但磨出来的产品经常不圆,怎么调整?

楼主(2010-01-07):
我们用的是无锡MG10200无心磨,但是磨出来的产品经常都不圆,请问该怎么调整,产品的外圆为36长度为40

网友:
涉及到的很多,如果是新手,建议学习1年后再来问吧

现在即使是说也不能搞的好,同样的问题,调整同样的地方,不会出同样的结果

网友:
确实如上楼所说,因素较多,要调整的,有点小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