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却液过渡箱的液位开关不灵 ,导致溢水---求助

楼主(2010-01-07):
从机床上流下的冷却液先流入一低的过渡水箱, 然后由水泵抽到较高主水箱, 由于冷却液过渡箱的液位开关不灵 导致溢水 。哪位大侠知道有专门用于机床冷却的可靠液位开关?

谢谢!

网友:
都是用接近开关,一般用两个,上下位.
做好监控和下位防跌落,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网友:
用接近开关结构较为简单

网友:
见过用接近开关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