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简单工装设计

楼主(2010-01-07):
如何设计简单的工装,实现高效自动钻孔机床?

网友:
测量你的轴距,看看能不能用多头钻,否则就要用分度装置分度了再钻

背面的倒角是很麻烦的

芯轴定位,齿槽限制转动,侧面气爪压紧

楼主:
谢谢指点 2# liweisk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