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齿轮传动设计中心距怎么确定?

楼主(2010-01-07):
斜齿轮传动设计中心距怎么确定?两个齿轮成垂直安装,位置怎么确定?

网友:
理论上齿轮传动可以视同直径为各自节圆的二个轮子的纯滚动,所以其设计中心距即为二轮节圆直径之和的一半。
+ u# e7 |4 a( P9 K空间垂直交叉轴间的斜齿轮传动,其设计中心距也与上述相同。

网友:
两轮节圆直径之和除以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