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31磨床只有左边的一个动作了,是不是换向阀出了问题?

楼主(2010-01-07):
单位的M131磨床最近忽然工作台只有左边的一个动作了,右边一点反应都没有.是不是换向阀出了问题,  麻烦高手指教!

网友:
首先确定你使用的油品没有问题,油路也畅通,压力正常,如果上述几方面都正常的话,那么你的换向阀有可能需要调整了.M131的换向阀很耐用,不易出现大的故障,一般问题都是脏堵或是欠调.脏堵的可能性最大,一般是油品造成的,如油品变质(发红,挂蜡,进水)这时候需要更换油品,更换后还不行的,需要拆阀清洗,清洗完后,需要调整一下换向的速度,换向速度如果调不好的话,就会出现只能向一个方向运动的现象.这时可以把两条调整螺丝全部向外旋出大部分,再根据换向的速度一点一点的向回收.调整螺丝的位置在开停换向阀操纵箱上,将面板拆开,在换向阀上就可明显看到这两条螺丝.提醒,个人维修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危险的,如果不慎将某些元件丢失,将造成更大的损失,请小心.

网友:
哦,对了,忘了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机床的控制压力是不是上不来了,如果没有控制压力,那就根本换不了向.打开床身前面的加油处面板,那里有一个压力表,自己看吧,压力是4-6公斤.

网友:
呵呵 ,以后把你的问题解决方法反馈放到这个论坛里吧,也同时和别人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大概是先导阀卡死了把阀板拆下来清洗一下就好了

楼主(2010-02-09):
已经解决了,是阀心卡住了,最重要的毛病是油太脏,呵呵,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