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画过线圈的,这个要怎样做?

楼主(2010-01-08):
高手们,有没有人画过线圈的,这个要怎样做,那铜线绕圈的怎样画啊.望高手指点!

网友:
做螺旋线扫描

楼主:
弹簧样式的会一点,这个样式的不知道怎样做,能否详细讲解一下.

网友:
是不是要这个造型??
先做一个不规则的螺线线扫描。方法参见:http://www.ugcn.cn/solidworks/view_214.html
然后插入----特征-------弯曲。

网友:
是不是先画空间螺旋线,再扫描。。。。

楼主:
正在学习中......谢谢ning683 网友!

网友:
看了那个教程了   好难啊

网友:
按教程画的

网友:
看看我的?我想画一个闭合的,没有成功,高手给画个闭合的吧。

网友:
看看,有时间有CATIA做一个!

网友:
CATIA做的,不是很好:

网友(2010-04-21):
我也看了.教程好复杂.我看不是很懂.

网友(2010-07-05):
兄弟那 教程链接没有了哦

网友:
哪个兄弟给个教程,帮帮我啊。

网友:
用螺旋线扫描做的了。。。。

网友:
个人觉得用螺旋扫描比较复杂,特别是当线圈的单匝截面不规则(比如日本的某些直流电机)时,操作教繁琐,而且生成后不易更改。
这是我通过“3D草图——扫描——阵列”方式生成的线圈

下面是原始文件

通过这样的方式生成步骤比较简单,但绘制草图时需要进行简单的计算,比如一般来说,为了保证阵列的线圈断面能够吻合,应该约定内部一些参数的对应关系。有问题欢迎加QQ31999811一起探讨

网友:
用扫描就可以做了吧 不行再加个阵列咯

网友:
这个还需待
观察观察呢

网友:
需要呢, 真不知道该如何画~

网友:
扫描+阵列是个好办法,但要计算好阵列数

网友:
下图是个失败的实例,其实控制好数量就可以完美地吻合

网友(2010-08-19):
中国机械社区中国机械社区

网友:
要好好学习一下,不懂事太多了。

网友:
画完阵列一下 只要大体像就行了

网友(2010-10-20):
先用扫描做个方框,然后用旋转陈列。

网友:
都很厉害啊,我也要学会三维制图!!

网友:
有几个人都画得不对。要求是连通的。

网友:
用CATIA可以吗?我也试一试

网友:
用螺旋线扫描试试,应该好用,我没试过。你试试看。

网友(2010-11-24):
晕····下了一个没用······白下了····

网友:
用弹簧的画法,还算简单,网上好多视频

网友:
好东西啊,回帖挣分 去

网友:
9楼的怎么做的,没有钱下不来啊,

网友(2012-12-06):
有做定子扁铜线线圈的吗

网友:
高人,有没有简单一些的画法,有的话,大侠分享一下。

网友(2014-07-29):
我扫描了 成这样了

扫描的线跑到里面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