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制作图块

楼主(2010-01-08):
请教各位高手:怎么制做图块?能否举例说明?另外用2008版怎么定cc尺寸画矩形?如画400*200的矩形,200,100;@后的500,300数据我怎么也出不来。

网友:
“b”为制作图块的快捷键,按照对话框操作就可以了,很简单的。画矩形也很简单,选画矩形命令,确定起始点,输入◎xxx,xxx,确定即可!

网友:
ctrl^C  ctrl^shift^V 粘帖为块。
@命令后的,号记得不能是中文输入法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