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CrNiMoA 的含镍量低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0-01-08):
各位大侠,40CrNiMoA  的含镍量低对机械性能会有什么影响?拜托了

网友:
影响淬透性与晶粒组织的结构,最终影响热处理以后的强度要求,
这是一种高强度的钢材,做重要的轴类,
现在镍价高,镍含量不够是正常现象,建议使用这类材料,先化验,看差多少,再设计结构,以满足强度要求,

网友:
蛤蟆不要吓着人家了。

99.9%的情况下没问题,一样用

网友:
镍含量差的多的时候,你试试看?
不是重要位置,不会用这种材料,平常设备,谁会用这个?连冶金行业都少用,发电行业有些用这个,这种材料,只要出事故,一定都很大,这东西没谁拿来做小轴用,

网友:
镍含量差的多的时候,你试试看?
不是重要位置,不会用这种材料,平常设备,谁会用这个?连冶金行业都少用,发电行业有些用这个,这种材料,只要出事故,一定都很大,这东西没谁拿来做小轴用,
引用 网友A:

莫黑人

网友:
现在的合金金属镍的含量一般都不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