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齿轮的模数是多少?

楼主(2010-01-08):
有一交错轴斜齿轮,交错角90度,外径12.7mm,齿数11,求该齿轮的模数?
没有做过这么小模数的齿轮 。请会的朋友帮忙推算一下,最好有推算过程。
谢谢!

网友:
只给了这几个测量数据?信息太少,基本上推不出来

楼主:
只给了这几个测量数据?信息太少,基本上推不出来
引用 网友A:

还要哪些参数呢?

网友:
看看能不能测出齿厚

网友:
Z=11,
m=0.6,
α=20°,
β=45°,
x=1.8,
d=6.6.
dd=mz/cos45°+2mx+2m=0.6*11/0.707+2*0.6*1.8+2*0.6=12.695

楼主:
我用d=mn*z/cos(β),β=45度计算,mn在0.7~0.8之间,感觉不对。(在手册上查到模数:0.5,0.6,0.7,0.8,0.9)
这种推算是否过于粗糙,还有一些情况没有考虑到,这种推算方式是否存在不足?请指教!(因为不是专业生产齿轮的,所以专业测量工具没有)

网友:
模数是0.6:)

小齿数齿轮是有变位的,模数是0.6

网友:
看看这个像不像?只要击键模数0.7移位系数0.3便可得知外径12.7094生成齿轮

网友:
公法线都没怎么推啊?????????

网友:
可能9#是对的,但属于第二系列。

楼主:
不好意思,这几天没上网,所以回复晚了!
现在我也推定模数0.7的正变位齿轮,谢谢各位了!

楼主:
另恁老兄用的什么软件做的斜齿轮三维图呀?能否介召一下呀

网友:
另恁老兄用的什么软件做的斜齿轮三维图呀?能否介召一下呀
引用 网友B:
ACAD同宗,05年已故Autodesk MDT,由INVENTOR接手
Autodesk公司收购小公司标准件软件倂入MDT,简单易学好用的三维(有人称2.5D)无奈见弃于生母

网友:
虽是雕虫小技;职场与网络许多年来未见有人拿出来现丑,容我多张扬!
齿轮产生器可作斜(螺旋)齿轮正确外形胚,但螺纹特征较占软件空间,所以齿形仍是直齿,可截取成型刀单齿(红色)轮廓在外形胚作螺纹切除再环状数组(陣列)
虽可换算正确螺旋角,但螺纹只为视觉效果,只概略作图

楼主:
虽是雕虫小技;职场与网络许多年来未见有人拿出来现丑,容我多张扬!
齿轮产生器可作斜(螺旋)齿轮正确外形胚,但螺纹特征较占软件空间,所以齿形仍是直齿,可截取成型刀单齿(红色)轮廓在外形胚作螺纹切除再环状数组(陣列) ...
引用 网友C:

原来是CAD的外挂软件,谢谢!

网友:
楼上那个是什么CAD,机械版的吗》?

网友:
恁老厮   感觉这位老兄说话文邹邹的。那个MDT我听说别人用过。自己没有用过。听说还可以的

网友(2012-02-29):
用中径除齿数试下。这是正齿轮在未知道模数情况下的算法,另外,你的尺寸给的不够。不好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