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了一批铝件活,不知怎么加工?

楼主(2010-01-08):
这几天,小弟接了一批铝件活,圆盘端面两条密封槽光洁度要求0.8,不知怎么加工。求助大侠们,小厂接活不容易,谢谢了。(我用普车cw62100干的,达不到要求,硬打磨的,也加了煤油)

网友:
您最好不用硬质合金的刀具,用PCD的刀具,要是考虑成本可以是镶刀尖的,刀杆您最好用硬质合金的刀杆,这样稳定性会好一些,也降低了轴向负载,不知道您的加工槽是否为端面槽,要求最好有图纸!!呵呵!最后记住冷却液要用油的,会好一些~!

网友:
用煤油
分粗车,精车两刀

网友:
我原来干铝件用的都是YG6的合金刀片,用煤油冷却,转数适当高点,应该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
精车粗车要分开两把刀,光洁度才好的

网友:
在QQ上留言给我的是你吗?好象和你的问题是一样的呀.
楼主最好是上个图看看,光洁度达不到第一个是换刀,第二是加工方法,第三是机床,第四是材料.

网友:
铝的还是蛮好加工的嘛,普通车床的话,就要求有个好师傅了!!

网友:
分粗车和精车,转数要快,不低于2000转,加香油

网友(2010-04-21):
转数快了不是会烧焦吗?????

网友:
机械社区真是一个好论坛。

我是来围观学技术的。

网友:
把图纸发过来看一下再说吧

网友:
普车很少有2000转的吧?也没必要这么高

网友:
有一种叫宝石刀,700左右一把可以做到0.8的,转速1800~2200就可以了,0.1精车时用

网友:
学习了!!!来论坛能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
刀具采用YG6的合金刀片,冷却介质采用煤油,转数要高,师傅的技术要精点,应该没问题

网友:
不太懂机加工。。。。来学习。。。。应该转速高,进刀量小。。。。但转速太高,铝材料会焦热变型吧

网友:
新手围观! b. U: n& }* r1 r& y
机械社区真是一个好论坛

网友:
铝件加工表面粗糙度与刀片的关系最大,建议用金刚石刀片,我们做压铸件,表面要求高的都是有金刚石刀片,表面加工后很好

网友:
车留0.02的量挤压到尺寸。。。。

网友A:
呵呵 铝件 达到0.8很容易的

网友:
如果能看一下图纸就好了~~~~~~~~~``

网友:
用15米的速度和T15合金刀 很好干

网友:
刀具采用YG6的合金刀片,冷却介质采用煤油,转数要高,是可以达到要求的

网友:
用金刚石刀粒精车,分分钟钟搞定。

网友:
刀具要磨的锋利点。。

网友:
理论上的还不如实践重要边干边琢磨

网友:
金刚刀很容易的,可以达到镜面

网友:
分粗加工,和精加工,刀要磨很好。应该没问题

网友:
用PCD刀具太贵了,有专门加工铝件的刀头,用煤油冷却,0.8应该可以达到。

网友:
这种类形就不好做了

网友:
密封槽应该是加O型圈的吧!
这个工件应该车床就能干的!楼主还有什么困惑的呢?

网友:
哦,关键是那个密封的圆槽该怎么加工,只有4个宽,2.5个深啊,,用车刀是不好加工的。。????

网友:
是法蘭?使用捨棄式刀只,應該不難,T槽有專用類型,

网友:
普车就可以搞定......

网友:
等待中,还没干过铝件呢!

网友:
机床要好,转速要高,最好在4000-5000车,刀具要求不高,

网友:

用白钢条加工那个槽应该不很难

网友:
加工不成问题
密封槽的粗糙度一般3.2即可,设计要求偏高。

网友:
粗精车分开,采用高速钢车刀/刀尖倒园/前角不宜大/后角须大些/磨后用油石备刀;没有冷却,转速列高些.

网友:
提高转速,降低走刀量看看

网友(2010-06-04):
圆盘端面两条密封槽光洁度要求0.8?用的是什么密封圈?要这么高的粗糙度没必要吧

网友:
分粗车和精车,转数要快,不低于2000转,加香油
引用 网友B:

    香油?是小磨香油吗?感觉像做菜

网友(2012-08-23):
引用 网友A:
呵呵 铝件 达到0.8很容易的

网友:
精车就可以到0.8,但是要注意散热

网友:
铝件表面质量好最好用金刚石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