卸荷阀老坏,请大家帮帮,急急

楼主(2010-01-08):
我们的设备有一个卸荷阀,经常出问题,一段时间压力就调不上。打开检查锥阀有磨损。型号DA10-2-30B/315.有没有可替换的?谢谢大家。

网友:
用力士乐的吧,能完全替代,但是可能你的油液清洁度是否有问题,一般不会新换上去的阀就磨损.

楼主:
不知道设计上有没有问题,联系厂家回复,阀的动作寿命十几万次,我们每分钟二十几次。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我们的设备有一个卸荷阀,经常出问题,一段时间压力就调不上。打开检查锥阀有磨损。型号DA10-2-30B/315.有没有可替换的?谢谢大家。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一个阀的这个故障不能单找阀的原因,能将系统原理图上传吗?
让大家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
研磨一下锥阀。

楼主:
这是液压图,请帮忙分析一下,谢谢各位了。

楼主:
上一个发错了,抱歉,重新发一个。

网友:
??

请问各位大虾,6楼液缸上的那四个单向阀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原理图看不明白,虚框里的液压先导阀可以这样画吗

网友:
主要原因你的油品质量有问题.没有达到阀使用的7级精度以上

网友:
估计 阀口不能密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