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新手如何学习ansys?

楼主(2010-01-08):
新手如何学习ansys?我安装的是全英文的,哪位大虾指导下。。。。

楼主:
好像这个区域不是很活跃啊,大家不要拘束,随便说说啊

网友:
例如使用simulation做静力学计算,从简单的例子做起,先要熟悉流程,如建模或导入模型、划分网格、加载、设定边界条件、解算,其次逐步了解每个选项的涵义。多做练习,由简到繁,掌握复杂结构的分析方法。另外,不要使用中文版,使用英文版便于交流。

楼主:
2# zjl 谢谢你的建议啊

网友:
”例如使用simulation做静力学计算,从简单的例子做起,先要熟悉流程,如建模或导入模型、划分网格、加载、设定边界条件、解算,其次逐步了解每个选项的涵义。多做练习,由简到繁,掌握复杂结构的分析方法。另外,不要使用中文版,使用英文版便于交流。“

赞成

网友:
楼主发个ansys的软件,以前从网上下载过,安装了,不能用(应该是安装错误);另外,麻烦指导一下,如何安装!
谢谢 4# zj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