渗氮与氮化的区别

楼主(2010-01-08):
为什么机械手册上渗氮处理,齿轮深度0.35—0.6mm,可离子氮化层深才0.1mm,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
渗氮层的厚度受渗剂类型、渗氮方式、渗氮保温时间、渗氮温度等的影响;
一般来说常规的气体渗氮层的厚度可达0.3—0.5mm左右。
离子渗氮,又称辉光渗氮,是利用辉光放电原理进行的。把金属工件作为阴极放入通有含氮介质的负压容器中,通电后介质中的氮氢原子被电离,在阴阳极之间形成等离子区。在等离子区强电场作用下,氮和氢的正离子以高速向工件表面轰击。离子的高动能转变为热能,加热工件表面至所需温度。由于离子的轰击,工件表面产生原子溅射,因而得到净化,同时由于吸附和扩散作用,氮遂渗入工件表面。其氮化层深可以达到0.1mm左右。

楼主:
谢谢啦,明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