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的正方形的标注---请教

楼主(2010-01-08):
请问CAD的正方形标注那个口是什么打出来的,比如%%再加哪个东东。我要标注口10,我应该什么办。总不会在前面打个汉字口吧。哪个大侠帮帮我。

网友:
标注成10X10即可

楼主:
谢谢楼上,但这个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

网友:
你可以用编辑文字-符号-其他符号的方法。如附图

网友(2010-03-11):
将字母“O”的字体改为GDT就可以了,其他字符也是包括孔深、扩孔大小等

网友:
输入ED→空格→单击尺寸数字 →符号→其它→ 选取想要的符号→复制→粘贴

网友:
不是那个意思吧  楼主想要的是直径的那个符号吧

网友:
长见识了,以后看样子得多学学CAD了

网友:
路过,,,, 长见识了。。。。。。。。。。。。。。。。。

网友:
在标注文字前面直接画个正方形就行了吧  虽然可能不是标准画法  呵呵

网友:
我用的是2004,知道6楼说的方法,但用不起来。

网友(2012-08-28):
写了10X10,还有必要写那个正方形吗

网友:
真是长见识 光论坛比读书实用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