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齿条传动力矩的计算---请教

楼主(2010-01-08):
现有一直流电机通过皮带带动一传动齿轮,传动齿轮以一级减速带到一位移齿轮,位移齿轮再带动一齿条。
要求该齿条10N的动力并以100mm每秒的速度移动,
请问电机要选多大功率,输出扭矩要多少,怎么计算?
齿轮的模数为1,两齿轮的减速比为1:2,皮带轮的减速比为1:2。

附一简图

网友:
说实话。楼主的条件太不明确。简图和你表达的意思也不是很清楚。假如你需要的结果是F(负载)=10N。S(速度)=0.1M.S.你的电机理论功率应该是P=FS=10*0.1=1W。按0.5的效率1/0.5=2W。你的齿轮齿数都不知道。怎么能计算你的电机转速(知道齿轮模数和齿数才能知道你的齿轮节圆直径。知道节圆直径才能从要求推断电机转速或减速机减速比).仅此参考.

网友:
须知道齿数就行了,楼上说得很好。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楼上两个网友的热心帮助

不好意思,刚才齿数忘了,带动齿条的那个齿轮的齿数是24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电机的扭矩应该怎么算
就是说齿轮的扭矩转换成齿条的负载之后,这个负载力是多大,怎么算

网友A:
假入按你的电机到最后传动链的减速比为1:4.最后一个齿轮的节圆直径为=1*24=24mm.节圆周长=3.14*直径24=75.36mm.那么走100mm需要转100/75.36=1.33转。减速比1:4.所以电机转速=1.33*4=5.32转每秒。电机的扭矩T=FR=(10N*0.012M)/4(减速比)=0.03N.M.
验算电机功率。(T=0.03*N=5.32*60)/9550=0.001KW=1W。理论上只要1w。和开始计算一致。为了效率损失和安全。取理论的2倍。故选功率2W、转速在320转每分钟的直流电机即可。仅供参考!

楼主:
...(T=0.03*N=5.32*60)/9550=0.001KW=1W ...
引用 网友B:

这句有点看不懂,
还有就是如何根据最后一个齿轮的扭矩计算出齿条的输出力是多大
这里有一点是肯定的,齿轮和齿条的速度都是定值,是可以算出来的

网友:
这句有点看不懂,
还有就是如何根据最后一个齿轮的扭矩计算出齿条的输出力是多大
这里有一点是肯定的,齿轮和齿条的速度都是定值,是可以算出来的
引用 网友C:

我上面的公式是根据扭矩和转速来计算电机功率的公式。只是验算我第一次回答你电机的功率是否吻合。最后一个齿轮的扭矩我已经说了。他们的关系式:T(扭矩)=F(你说的输出力)*R(齿轮节圆半径)

网友(2014-12-01):
引用 网友A:
假入按你的电机到最后传动链的减速比为1:4.最后一个齿轮的节圆直径为=1*24=24mm.节圆周长=3.14*直径24=75. ...

最后一个齿轮的负载是10N,直接倒推到电机的负载为10N,请问是这样计算出来的吗?希望能指点一下哦

网友(2017-11-26):
谢谢楼上的,看这样对不啊

网友:
对不起,就这个主题的应该填过一下

网友(2018-01-16):
摩擦系数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