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交变载荷的仪器, 现需测试一对啮合齿轮---请教

楼主(2010-01-08):
现需测试一对啮合齿轮,在工作速度转动的时候(约300rpm),突然反向300rpm旋转,测试齿轮受交变转载的能力.需多次.不考虑电机换向变速.有初步方案,主动齿轮和从动齿轮隔装一电机,一电机工作,然后停止,另外一电机启动.有搞过相似设备的么,大家聊聊.以为如何?

网友:
不可以用伺服电机吗?不知道 啮合的齿轮有没有加负载。

网友:
请你还是先搞清什么叫交变载荷,再说怎样测量吧?你的这个想法我看应该叫齿轮的损毁装置。

网友:
就单个齿来说,工作时本来就是交变载荷啊

楼主:
客户就要求这么测试,在300rpm正传的时候,突然反转300rpm,来测试齿轮的性能。

网友:
有没有见过摩擦式压力机?参考一下它的结构

只需要一个电机,而且电机一直在运动,不用频繁起停

网友:
这种类似试验机的设备,要看试验工况的要求和规范,不是随意想象的东西,一般有严格要求,比如试验方向和加速度等参数,
我给米国做过重型卡车的煞车试验台,主要测试煞车力的,业主有明确的技术要求,不是根据我的想象作的,
你这个东西,比如正、反转,不仅有力矩的要求,一定还有方向的要求,你用主动的反驱动还是用被动的反向驱动,主动齿面的受力是不一样的,你必须按要求作,

网友:
请你还是先搞清什么叫交变载荷,再说怎样测量吧?你的这个想法我看应该叫齿轮的损毁装置。
引用 网友A:

齿轮损坏之前有没有可能其它部分先废掉?
这客户的要求镇特别啊,方便的话先了解一下对方的用途吧

网友:
你应该先作出该试验的理论曲线!确定客户需要的各项数值!比如峰值、周期、安全系数等....。你能想到的。试验装置吗!就看你的投入了!可简可烦!

楼主:
客户想要求,在一个齿轮300rpm正转的时候,用较短的时间变为300rpm反转。希望机械装置实现,不过我目前没有好的方法。还在前期交流中。

网友:
1)大功率伺服电机;
2)类似于摩擦压力机的结构。

网友(2016-02-18):
伺服电机吧

网友:
为什么要用两个电机呢  单电机也可以正反转,为什么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