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怎么才能又快又好的加工?

楼主(2010-01-08):
除了长度,其它尺寸都有较高精度要求,0.01mm以内,包括那个半球也一样。
粗糙度Ra0.8以内,最好能达0.4
先考虑下短的10mm长的吧

材料:不锈钢

网友:
冲压可以不???粗糙度的话,你应该可以买到达到你要求的板

网友:
加工子弹壳的工艺应该可干你这东东!!

网友:
看看不锈钢的碗是怎么做出来的吧

楼主:
补充下:零件最终要求硬度50HRC左右,除长度外,所有部位形位公差也都较高,光冲压肯定不行的。

网友:
那就旋压???可以设计一个专用设备啊

网友:
用线切割,可以不

网友:
楼主搜索一下  旋锻机,
这玩意看起来像做探头用的。旋锻机可以的。

楼主:
楼主搜索一下  旋锻机,
这玩意看起来像做探头用的。旋锻机可以的。
引用 网友A:

多谢,看了下,不晓得能做这种一端封闭的零件么。

另外这个零件有硬度要求:
1 如果采用淬火,肯定会变形或表面粗糙,后续如何加工?
2 另一种就是500度左右硬化处理,这种方法得到的硬度较低,表面及形位有多大影响也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