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机床切割时提示短路,但是能空走---求助

楼主(2010-01-08):
最近在用线切割机床时,切割时提示短路,但是能空走.在切割时候电流表指针没变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型号是DK7750。HF系统.期待高手帮忙!

网友:
检查一下是不是皂化液太脏了,太脏了在切割时是要发生短路和断丝的。

网友:
我也经常遇到过类似情况,明明钼丝和工件之间没有接触就是提示短路,无电流,我一般采用重启计算机,然后再切割就可以了。一直没搞清楚什么原因,关注中!

楼主:
我重起后还是没有反应~~~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2015-04-06):
我也这样的情况,网上说的是短路“hf线切割加工时有火花为什么还短路,
导致短路的主要原因有很多,看你是属于那一种,自己调整一下:
1.电压、电流小、切割速度相对过快。
2.设置的脉宽太小。
3.材料厚度太厚。
4.切屑液不干净。
5.材料里面有杂质。”

网友:
电火花线切割机床HF系统在加工中按切割时,表上有电压,没有电流,钼丝碰上工件有火花,显示短路,有可能是系统参数被改掉了:

解决办法: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操作者无意间改掉或者是重新安装过HF操作系统

1.      进入HF系统

2.      进入“系统参数”

3.      进入“6.不可更改的参数”,在右边可以看到当前ISA卡跳线是多少

4.      点击“4.内置卡跳线”,选择右边“跳线11”

退到Windows98界面,重新进入HF系统即可。

网友A:
线切割机HF系统在加工时按切割,表上有电压,没有电流,钼丝碰上工件有火花,显示短路问题分析

线切割机HF系统在加工中按切割时,表上有电压,没有电流,钼丝碰上工件有火花,显示短路,有可能是以下情况:一.系统参数被改掉;二. BIOS参数变了。
解决办法:
一. 系统参数被改掉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操作者无意间改掉或者是重新安装过HF操作系统
1. 进入HF系统
2. 进入“系统参数”
3. 进入“6.不可更改的参数”,在右边可以看到当前ISA卡跳线是多少
4. 点击“4.内置卡跳线”,选择右边“跳线11”
5. 退到WINOOWs98界面,重新进入HF系统即可。
二. BIOS参数改变了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主板上直径20的纽扣电池(3V)没有电了,请及时更换主板电池
1.  重新启动电脑,按住“Del”键进入BIOS参数设置(蓝色的界面)
2.  首先光标移至“Load Optimized Defaults”上按回车键,弹出红色的小框,键入“Y”按回车键,红色框消失 (调入优化的参数设置)
3.  光标移至“Standard COMS Features”上按回车,移动光标和“Page Down”键修改当前日期和时间,光标移至“Drive A  [1.44M, 3.5’]”按“Page Down”两次,修改为[None] (关闭软驱设置)
4.  按“Esc”退到主菜单,进入“PNP/PCI Configurations”
5.  光标移至“Resources Conlrolled By [auto(ESCD)]”按Page up或page down改为[Manual]
6.  光标移至“IRQ Resources  [Press Enter]”上按回车
7.  光标移至“IRQ-11 assigned to [PCI/ISA PnP]” 按page up或page down改为[Legacy ISA]
8.  按F10回车重启系统即可。

说明:2010年以前的电脑修改“IRQ-10 assigned to [PCI/ISA PnP]”或“IRQ-9 assigned to [PCI/ISA PnP]”,视控制卡的设置跳线而定!

网友:
线切割中走丝机床HF编控软件常见问题解答

1、中走丝线切割HF软件无法运行:
请重新执行加密狗驱动程序(Install.exe)。
A) 执行“加密狗驱动程序”后,如果出现“Install OK”则安装加密狗成功;
B) 如果出现“Not Install”则安装加密狗失败。
此时应检查软件狗和HF接口控制卡是否插好,检查并口(打印口)是否有问题。
C) 如果无显示退出,可能是控制卡没有被软件所检测到,请检查控制卡是否插好,或请更换相应的ISA/PCI插槽再试。
2、中走丝线切割在运行HF过程中出现死机或退出现象
如果是在Windows98/ME下运行,请确保系统的完整性以及系统安全性后重新运行HF软件。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是重新安装完整Windows系统。
如果是DOS 系统下运行,请确保DOS系统的完整性以及系统安全性后重新运行HF软件。如果你的电脑是老式电脑,电脑计算处理能力比较低那么请配置系统启动Config.sys文件为如下内容:
DEVICE=C:\DOS\HIMEM.sys
DEVICE=C:\DOS\EMM386.exe
DOS=HIGH,UMB
BUFFERS=40
FILES=30
(HF软件包里包含有Config.sys的样板文件)。
3、中走丝线切割HF软件运行不正常
重新释放FHGD-C.EXE压缩包,选择A覆盖安装。重新执行加密狗驱动程序“Install.exe”,并重新启动计算机。
检查是否同时打开了多个HF软件运行窗口,以至于运行发生冲突。
4、中走丝线切割机床HF控制卡无法切割
1)请检查控制卡中断跳线以及“测试”、“工作”跳线是否符合你的工作状态。
2)如果是ISA型控制卡,请检查控制卡中断跳线与系统参数里的设置是否一致(如改变了参数,需重新启动计算机)。
3)如果是ISA型控制卡,请在计算机BIOS中设置相应的内容。
进入PNP/PCI Configuration选项中,将该项目中的内容调整为控制卡对应的内容:
Pnp OS Installed:YES
Resources Controlled By:Manual
Rest configuration Data:Enabled
IRQ-3 assigned to: PCI/ISA Pnp
IRQ-4 assigned to: PCI/ISA Pnp
IRQ-5 assigned to: PCI/ISA Pnp
IRQ-6 assigned to: PCI/ISA Pnp
IRQ-7 assigned to: PCI/ISA Pnp
IRQ-9 assigned to: Legacy ISA   (假定设置为中断9,则此项需此设置)
IRQ-10 assigned to: PCI/ISA Pnp
IRQ-11 assigned to: PCI/ISA Pnp
IRQ-12 assigned to: PCI/ISA Pnp
IRQ-14 assigned to: PCI/ISA Pnp
IRQ-15 assigned to: PCI/ISA Pnp
(请注意以上例子表示ISA控制卡中断人工跳线为9,跳线请在控卡上手工选择。当然也可设为中断10-13)。
4)如果是PCI卡,HF编控系统安装后进行加工时如发现不切割,请按以下方法处理:
a、查看桌面我的电脑→控制面板→系统→设备管理→选计算机(默认光标处)→中断请求IRQ(看PCI卡用了哪个中断,要显示PCI扩展板)。如PCI用的中断与其它设备有冲突,如集成声卡、USB口等,那么在设备管理中将与PCI卡有冲突的设备屏蔽掉(在此硬件配置文件中禁用一栏中打√)。

b、如还是不切割,需将PCI卡另换其它插槽安装。
5、中走丝线切割机床HF可以使用哪些打印机?
HF系统支持所有并口DOS打印的打印机,不支持USB口打印机。
6、以前购买过的HF软件,如何升级软件到最新版本?
升级软件需要购买最新HF软件软盘一张,再拷贝新版本软盘中文件到原子目录(覆盖原来存在的文件),执行FHGD-C.EXE并选择A覆盖安装。同时安装加密狗驱动程序“Install.exe”,重新启动计算机后再运行HF软件。
7、计算机感染病毒后HF无法运行
病毒感染计算机后破坏了计算机中文件,HF软件文件也受到了破坏,请使用软件盘重新安装HF软件。
8、中走丝线切割机HF存文件出错
个别用户计算机是老式或者二手计算机,因此大部分硬件老化,极容易在运行和使用时发生问题。如果出现文件无法存档情况,请检查硬盘是否已经损坏,如已损坏,请更换之。
9、HF在Windows状态下,长时间切割中突然退出
检查计算机电源管理中是否设置了长时间用户不操作而自动关闭计算机硬盘或者其他硬件的功能。同时检查屏幕保护是否已经取消(部分计算机电源管理在计算机BIOS中设置)
10、中走丝线切割机HF软件可以从HGD软件网站下载吗?
我们不提供HGD系列任何软件的网上任意下载,但是我们提供长期用户的网站定点下载。用户可以在获得我们电邮发送的软件下载地址后24小时内下载,24后用户需要重新申请下载功能。
11、中走丝线切割机HF可以联网后自动升级吗?
可以,从6.2版本开始HF软件可以联网升级,但该功能目前只针对特殊用户。
12、如何保证HF软件有效的在中走丝线切割机床上的运用工作:
首先应该确定安装HF软件的计算机工作环境良好,无静电和其他外界因素影响计
算机运行,如果计算机不稳定必定引起安装在计算机上的软件不稳定,所以保证软件运行的基础(计算机)是十分重要的。
Windows操作系统完整有效,并安装杀毒软件并保证杀毒软件每周都有最新升级和更新。
避免多人和无关人员使用并影响计算机和系统的安全,防止工作数据丢失。
13、HF对中故障原因分析:
①  碰边后不回退,一直向前。
一般为钼丝与导电块接触不良,采样信号线PM+、PM-没有连接好。
②  前进一小段未碰边就回退。
工件与钼丝短路或夹具与床身绝缘降低;脉冲电源输出回路负载电阻太小(一般要大于250欧姆,可先断开脉冲电源输出线试之)。
注意:对中电路通过PM+、 PM-输出约0、5V直流电压加在工件与钼丝之间。PM+、PM-不能与驱动电源+端或-端有任何连接,否则对中电路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控制柜内高频问题

网友(2015-06-19):
引用 网友A:
线切割机HF系统在加工时按切割,表上有电压,没有电流,钼丝碰上工件有火花,显示短路问题分析

线切割机 ...

谢谢你,问题解决了,是电脑主板电池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