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装压盖机错位问题,请教高人

楼主(2010-01-08):
  南京轻机-36000瓶/小时。是分离传动的
  故障描述:瞬间加减速,滑道无盖停机,都会造成错位。(错位的现象是轻责瓶子倾斜;重责顶到对中装置进瓶错;灌装出瓶不大概有3~5个瓶子错位。正常启动后就恢复正常。(不用重新调整错位)
               (调长停机时间可避免这现象出现,但有多瓶酒不压盖````领导不允许。
以排除的因素:1.主,从电机刹车片更换过,无效果。 2.主,从电机编码器和屏蔽电线都更换过,也无效果。
                     3.变频器的参数都调整过,变频器也更换过,还是无效果。 4.主电机输出轴的轴承都无问题。
                        请大家帮分析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分离传动的毛病,转动惯量相差太大,启动和刹车时,同步电机扭矩相差太大,造成负载大的电机失步,只有延长加减速时间来克服,好像没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
2楼说的有道理。但是在另一台机子上就没有这现象出现。 型号是一样的机子

网友:
机械传动部分查过吗?

楼主:
4# 管理员管理员 都看过了。没发现有什么东东不正常的。

网友:
1.检查传动部分是否有阻塞,如气缸提生轮与凸轮间隙.
2.检查编码器连接,线连接.

网友(2010-02-10):
传动方面有没有磨损??有图吗/qiuji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