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公司需要用液压缸循环推动工件,需要重复定位精度较高---求助

楼主(2010-01-08):
如题,我公司需要用液压缸循环推动工件,需要重复定位精度较高,即每一次的推程要相等,
考虑用行程开关限位,但是又考虑行程开关动作后,在油缸内的液压油有惯性,且油受温度,粘度
等影响,定位好像不是很精确,那个大哥能给点建议啊!

网友:
期待高手给于答复啦!

网友:
伺服,比例,高速阀,电动缸,定比曲柄,还有好多

网友:
用位置控制伺服系统:一个电液伺服阀(一般集成有伺服放大器),一个精密的位移传感器,组成一个闭环的液压伺服位置控制系统就好,另外可以加一些校正来优化系统,具体的看液压控制理论吧

网友:
数字比例阀就可以,加上位移传感器,定位精度能到0.02mm,不知道你要求的精度是多少

网友:
也可以采用比例阀加位置传感器组成位置闭环系统就可以,位置传感器可以选用直线编码器

网友:
如果位置不变,可到专业油缸厂定做同步油缸

楼主:
伺服系统我了解一点,但是他们说伺服成本太高,其他的什么比例阀之类的我就不是很清楚了。
发表求助的时候忘说了一点,主要就是在尽量提供定位精度的前提下,而又不能让成本太高
比如伺服系统成本太高,我们这边不能接受。

网友:
动作频率高不高?用死挡块加压力继电器控制.简单可靠.

网友:
用感应器开关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有安装空间,可以考虑低速大扭矩液压马达通过曲柄,连杆实现往复运动,调节曲柄的偏心距可方便的调整运动距离,调节马达转速可以控制往复运动速度。其从复定位精度可以达到0.02MM。

网友(2011-04-07):
百度搜索数字缸,应可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用闭环控制的带位移传感器的油缸即可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几个问题得请教你
1.你说的精度高,到底是高到什么程度
2.活塞的运动速度是多大,你要是火箭的速度这个世界还没谁能做得到
3.速度是个恒定还是可变?

网友(2013-08-05):
RMC70 基本模块含有CPU模块,通讯接口
和单轴或双轴控制。最多可以外加4个扩展模
块(例如模拟量输入和开关量输入输出模块)
RMC70 运动控制器是一款既提供了高性能又
非常容易使用的高性价比产品.
超强控制性能-包括双回路位置-压力控制算
法和多种实际值反馈类型让RMC70 成为液
压,电动和气动定位和位置-压力双回路控制
应用场合的最佳解决方案.
与常用PLC 和HMI建立通讯非常容易,因为它
支持很多不同协议,地址定义简单,PLC地址
可以以镜像对应。对响应时间要求苛刻的运
动程序可以在RMC70中以灵活用户程序的方
式处理而不会让PLC难以应付.
通过使用丰富的运动参数包括加速度、速度前
馈和不同运动方向的控制增益可以让设备运行
的更平顺、精确从而提高生产率,提高质量和
延长设备寿命。
基于命令的编程模式让程序开发更快捷也减少
了程序维护的工作量。高级示波器和诊断功能
可以用来对整个运动控制系统进行诊断。

网友(2013-09-13):
这个用电动缸会不会更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伺服系统我了解一点,但是他们说伺服成本太高,其他的什么比例阀之类的我就不是很清楚了。
发表求助的时候 ...

需要高的定位目前必须要有伺服系统了,国外的这种带伺服系统的油缸确实太贵,建议楼主考虑考虑国产的,Q893372697可以交流交流

网友(2013-12-31):
如果你要求高 就用 DELTA RMC75  液压伺服控制器做控制
如果不高那就用PLC  模拟量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