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IA的2个问题---请教

楼主(2010-01-08):
1.如何对所画的东西进行放大
2.我知道什么叫约束   对于一条直线是对水平和竖直进行约束  但是对于其他的图形应该怎么约束呢

网友: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网友:
1、实体放大,点击中键即可放大或缩小
2、同心(圆与圆之间)、相合(点与点,线与圆等)、相切就不用说了

楼主:
2# ch_j1985 谢谢

网友:
1、实体放大,点击中键即可放大或缩小
2、同心(圆与圆之间)、相合(点与点,线与圆等)、相切就不用说了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回答的好经典

网友(2013-03-19):
哦,蚂蚁嘎的

网友(2013-09-03):
实体放大按住中建,再按右键,向上拖

网友(2015-01-14):
第一个问题:1、实体放大,按住中建,再按右键,向前拖是放大,向后拖是缩小;2、直接点击下面菜单栏上里面是加号的放大镜
第二个问题:约束分为两种,一个是尺寸约束,比如长度、角度、直径等;一个是几何约束,指的是两个几何元素间的几何关系,如相合,同心,相切等。
自己多练习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