搓丝机的分解图,新手请教

楼主(2010-01-08):
我是个新手想接触所谓的滚丝机  我不知道机床的什么型号  我就是求一般滚丝机的分解图 我想了解下!谢谢大家

网友A:
搓丝和滚丝的结构可差多了,效率精度也有很大的差别,你具体要了解那个?

网友B(2013-12-08):
引用 网友A:
搓丝和滚丝的结构可差多了,效率精度也有很大的差别,你具体要了解那个?

请问一下,滚丝和搓丝中的螺纹双峰是怎样产生的,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滚丝和搓丝中的螺纹双峰是怎样产生的,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

大侠,这个是因为滚压过程中,速度快造成的么?
齿根的金属来不及流动到中间的部分造成的?
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希望大侠能讲解一下

网友(点评):
哈哈,俺是外行,不过有这么一段。

网友(点评):
滚丝柱分为粗、精滚丝柱,一般成组使用.当用粗滚丝柱滚压滚丝轮时,齿型被滚压出全齿高的三分之二,再换精滚丝柱滚压,当齿顶被滚压得很光滑时,齿型全部成型。

网友(点评):
在滚压时由于金属塑性变形齿顶会出现未合起的缝隙或齿顶出现凸起,可磨削滚丝轮的外径后再用精滚丝柱滚压成型,此时滚丝轮外径需留有磨量。

网友(点评):
多谢前辈指点,我再去找找资料看看~

网友(点评):
哈,大侠,你了解的挺多的。哈哈。挺好,很多地方俺也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侠,这个是因为滚压过程中,速度快造成的么?
齿根的金属来不及流动到中间的部分造成的?
还是什么别 ...

这个我也不懂,看来你比我懂,给我讲讲吧